蛋疼的ps/2口

楼主(2012-02-17):
foxconn为方正代工的AM2主板,ps/2不能用,单插键盘,键盘可用,插上鼠标后,键盘鼠标都不能用,pa/2接口换过,故障还是一样,跑线路进I/O,8716F-S FXS  的,更换过,故障一样。蛋疼啊,兄弟们,给支点招,今天修不出来准备扔废料堆了,还有个问题就是进系统不定时死机,花屏,大花的那种。

网友:
接口后的排容去掉了么

网友:
对  接口后的排容去掉试一下

网友:
都让楼上说 了

网友:
去掉了,主板还在机箱里边就让我把排容下了,那是我修鼠标键盘口的第一步

网友:
测下鼠标的1、5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阻值正常890欧,电压也正常,刚把BIOS也刷了,桥也干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看下鼠标的数据阻值

网友:
准备再换个I/O,给我的直觉就是I/O,但是没有I/O了,先放一放,等配件发回来再说。
感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  说下结果 大家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