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笔记本在bios下 1分钟左右画面卡死 但没死机有知道的吗

楼主(2012-02-17):
sony 笔记本在bios下 1分钟左右画面卡死 但没死机有知道的吗  有时听到 进系统的声音 但画面卡在xp滚动条那里 型号 sony vpcs125fg 板号 dao gd3

网友:
集成还是独立的,独立的是不是显卡有问题,最好能说明具体故障,说的详细点。

网友:
  10:12:44
就是在bios下  画面卡死了  按 ctrl +alt +del 重启就不 显屏了
是独显 310m显卡

网友:
画面卡死 和死机画面是一样的  就是主板没死机   10:12:44
就是在bios下  画面卡死了  按 ctrl +alt +del 重启就不 显屏了

网友:
看主板上的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