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的电脑维修,需要怎样的频率计呢?

楼主(2012-02-17):
最近要学习主板和板卡的维修;有一台100M示波器用着,想另买一台频率计,请问现在做主板板卡维修的话,会测量到多搞频率、购买多大的频率计比较何时呢?还有精度有无要求?如果有的话应该是多少?

网友:
修电脑基本没有必要买频率计。

网友A:
谢谢回复哈~

可是我示波器不能直接读出频率,而我又很头大频率的读数和计算;
如果一定要买的话,请问能不能给个指示呀?比如说多大频率和精度什么的,谢谢啦!

网友:
A frequency meter usually not need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哈~

可是我示波器不能直接读出频率,而我又很头大频率的读数和计算;

频率计高频测量时阻抗很低,即使你卖来也不一定测量得出来。

网友:
记得多修一点多累计一点经验,不懂得地方上坛子请教~!

网友:
谢谢诸位了~
那俺就不买了,多向各位学习吧~
嘿嘿

网友:
买频率计还不如换个带直读功能的
再说,很多频率只要波形出来了,该正弦是正弦,该方波是方波就行,有点频差问题不大。

网友:
学习中!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
没必要买频率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