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量产出现的情况?没有识别到flash?

楼主(2012-02-17):
来自: 上海
没有识别到flash?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有个U盘要做量产, 这些软件都查不到 但是我的电脑能看到 不知道为什么
你的状况估计多换几个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
安国的主控芯片,应该是设置没搞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