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500G硬盘不转

楼主(2012-02-17):
一个型号为5K750-500的日立盘,通电不转,测试板子没有短路的地方,求助什么问题啊

网友:
建议LZ先换一个一样的电源板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
不短路的话,可以测试一下电机的位置,电压是否高于5V,如果,低于5V,则电机驱动芯片坏了,要换板了。

网友:
看金手指出电压~!

网友:
首先换块电路板试试

网友A:
这个硬盘的固件,罗工有吗,我估计是板子上的固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硬盘的固件,罗工有吗,我估计是板子上的固件坏了

硬盘不转不是固件问题,而且,写这个盘的固件,需要效率源或者正版PC3000,如果,有效率源的话,可以直接去效率源网站下固件。

网友:
不转应该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我想也是,不通电关固件什么事啊,固件的作用应该在于通电认盘时的引导文件,引导磁头的工作模式,找到数据开始地址并指出结束地址,并载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