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隐若现,有图有真相,你懂的

楼主(2012-02-17):
联想M7205一体激光打印机,客户说放置长时间没用,拿来我修理,测试问题打印,有4条蛮粗的线,上图看     开机打第一张很明显   多打点越打越淡,到一定时间就正常了,鼓我在兄弟的机器试过 没线条,但请教资深人员说可能是鼓的问题,小弟这里可以试的东西不多,所以请教一下修过这个机器的朋友给个肯定点的解决方案。小弟致敬

网友:
此图顺序由下向上看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还只会加加粉 修不上来

网友:
是鼓的问题,但可能不是鼓本身引起的,你检查一下和鼓有关的齿轮组件

网友:
不懂,但想看看

网友:
磁辊清洁干净

网友:
换个鼓芯试试,长时间不用鼓芯总是那一点和瓷辊接触就这样,想那一条线不消电似的。我遇到过一个新的过期硒鼓,拆开封条就那样,看你打印出来的样张两条线之间的距离和鼓芯的周长差不多,应该是鼓芯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粉潮了 换个粉仓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