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只要插上电源风扇就会转,网卡的灯也会亮,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2-02-17):
新配的电脑,主板是华擎880le,
症状是只要通电,风扇就会转,网卡的灯也显示正在工作中,
但是正常的开机,应用,关机都一点问题没有,关机之后风扇也一直都在转,
而且关机之后再按开机键电脑也能正常启动,
一开始以为是bios的问题,但是刷过bios并不好用,
也不会是系统的问题,因为当时由于是新机,所以当时硬盘并没有安装操作系统,
如果说是哪根线接错了或者忘记接了,请大家帮我看一下是哪里
下面是原图

下面是我接的

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哪根线漏接了,现在还在15天包换期,如果是主板的问题,那我就要马上申请换货了,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好了啊  反正是新的主板 从新换个

网友:
重新做下南桥或者换个新南桥嘛……

网友:
新主板 懒得修 换新去吧  不插网线 网卡灯亮  肯定坏掉了

网友:
网卡灯亮是南桥了

网友:
恩,谢谢各位,主要问题是我的件都是网购的,如果真的是有问题的话,我想确定是电源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再u回去,看样是主板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了?

网友:
看看有什么可学习的

网友:
明显是主板的问题吧!楼主想想吧!

网友:
双路供电串路

网友:
如果风扇转速不快,可能性很小
感觉楼主应该不是维修同行吧。说的话里都没有行内语言。他这个问题应该是谁把绿线拉低了。首先换个电源替换,不行再查主板的触发电路了。

网友:
晕,上错楼了,这层才对
他自己按照图解来接线的,淘宝上买的话,应该卖家也会指点的,问题应该还是出现在主板上

网友:
你先把COMS电池,放下电,不行在 拿电脑店里去帮你检测下, 很快就判断出结果,在U回去就可以了, 我估计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很明显 的主板问题,这个都 不知道 ?

网友:
先换电源试试。。不行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问题一样就是主板问题了,可以邮回去了

网友:
主板问题,实在不行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最起码的,先换电源。

网友:
主板损坏,没过保修建议送修

网友:
感谢各位关注,问题已经解决.找朋友换了一个电源,结果毫无问题,
我之所以发那些图是在想我是不是哪里接错了
的确我不是维修人员,只是百度然后发现这里的,
已经成功退款了,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2013-04-02):
应该是主板问题,我这里也有块这样的板子,故障和你的一样,CMOS那些都试过了,应该是开机电路有问题,但是我还没查出来时哪里的问题,有高手帮我们菜鸟讲一下  谢谢了

网友:
看看开机键是否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