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5 网卡不认求助。

楼主(2012-02-17):
CQ35 工作都正常,就是网卡认不上(有线)网卡芯片,南桥都换了,现象一样,这种现象和BOIS有关吗,请高手给予指点。
芯片

网友:
一般和BIOS没有关系的。

网友:
网桥呢?网卡能认到了?硬件?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网桥呢?网卡能认到了?硬件?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你查查网卡周围的电路吧 应该是被雷击了 一般这样的情况 都是网卡周围电路 的问提 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