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L600暗屏

楼主(2012-02-17):
接到个TOSHIBA  L600,屏是LED的,打开一看,暗屏,估计是屏幕和屏线的问题,换了屏线不行,于是问题就在屏上了,我师兄拿去修去了,我看到他在F1保险上飞了跟线到一个点上,打电压的时候,哪个点上是3.3V  保险上也是3.3V, 这样做是液晶屏缺个3,.3的电压导致暗屏吗? 还有,是不是暗屏,找到保险,保险是3.3V,再在液晶板子上面的小点上面找到3.3V ,在保险的3.3哪里飞跟线到点上的3.3V上面暗屏就好了呢?还有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  只要找到了点上的3.3就飞线到保险上的3.3就好了???LED的工作条件是要有3.3和19V,其他的我还不怎么了解,请各位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
同问   我一般不知道都直接改高压算了 呵呵

网友:
你说的这个只是皮毛。

网友(点评):
你说皮毛,也不指点一下。

网友:
一句2句说不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高压怎么改?飞线???

外接新高压条,切掉坏高压的供电部分。一般接12V供电、地线、ON/OFF信号线这三条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新高压条,切掉坏高压的供电部分。一般接12V供电、地线、ON/OFF信号线这三条线就可以了

是的 。。。。。。。。。

网友:
现在电源板和高压板是一起的,如果高压电路出故障可以外加高压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