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今天遇到了难题,华硕F8S SATA硬盘无法识别,只认光驱

楼主(2012-02-17):
前两天收到一台华硕F8S,965+HBM+7300独显本,故障是触发后2秒断电保护,后来查出是ISL6227没有输出1.2、1.5V,导致开机保护断电。修复后,可以正常开机,进U盘PE系统,可以识别光驱,唯独不能识别SATA的硬盘。硬盘单独测试正常,换上自己的硬盘也不识别。

接口测试过了,3V 5V正常,已经加到盘体内,4条数据线接触良好。
4片耦合电容靠近南桥一侧对地阻值分别是60、80欧,跟其他板子比起来要小点
再测南桥的100M时钟,自己的20M示波器无法检测到波形,只能看到电压,跟其他几组输出的波形对比相差不大,断开排阻RN2909测南桥一侧对地100欧左右。

刷BIOS,没有改观

奇怪的是,接原机的硬盘可以转动,而接自己的硬盘不转。

有人说SATA接口的硬盘,如果没有南桥给的时钟信号,不会转,我要反驳一下。因我我所碰到的无论台式、本本SATA硬盘,单独接电源都可以转,都有磁头自检动作。
========================================================
今天花费2个多小时,最后问题解决了,其中曲折,听我慢慢道来
继续查
这个板子的南桥是HBM的,正好在板子的中间,而且华硕的黄板很软,重做很容易变形。
还是不想轻易换桥
上午测量SATA数据线靠近南桥那头,对地阻值的确偏低,只有60、80欧,正常的板子是110、150左右。
根据图纸点位图,找到另外几组SATA接口,断开终结电阻,测量对地阻值,还是偏低
时钟我感觉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所有USB口是正常的
再看看南桥的供电吧,把凡是跟SATA有关的供电一一测量,比如VCCSATAPLL  、 1.5VS、3.3VS、5VS、VCCP1.05都有,南桥四周的供电都正常。

仔细回想自己之前修过ISL6227,这组供电刚好是1.5V  1.2V, 是否因为曾经供电异常导致南桥内部软击穿?
于是测量1.5V  1.2对地阻值,发现1.5V对地很小很小,只有几欧姆,正常应该10几欧姆的。
断开南桥的各个1.5V供电保险,发现是南桥内部阻值偏低。
为了准确判断,再次开机测温度,手摸南桥,感觉温度果然比正常的HBM温度高点,尤其表面某个位置逐渐发烫。
这回肯定了是南桥内部软击穿了。

上迅维的260,更换拆机的HBM,冷却时温度没控制好,板子都变形了。
不过结果令人欣慰,终于可以识别硬盘了。

网友:
北桥做做试试那、

硬盘只和南桥连接,关北桥什么事。不要误导我们新手。

网友:
南桥那端对地阻值太低了吧,而且应该4个阻值应该是一样的呢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会好么。光驱和硬盘灯接口又不是一个。

难到有其他板子上有2个光驱接口或2个硬盘接口?

网友:
没遇到过呵呵··

网友:
焊一下硬盘接口看看 会不会好

网友:
没有见进这种问题!

网友:
最后换桥就好了 南桥的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技术刚刚的,楼主牛

网友:
搞的好复杂。原来就是南桥坏。。。。

网友(点评):
是啊,由于其他功能一切正常,光驱、USB也能识别,怎么也不会想到南桥会挂

网友:
南桥还是很脆弱的

网友:
帮顶,解决的速度很快啊,学习了

网友:
今天终于感觉了次什么叫三温区 做桥就是爽 不会变形哈

网友(点评):
那要看什么板子,下次您碰到华硕F8X A8X Z99X系列板子,你试试看

网友:
楼主走弯路了,一般USB不认,硬盘不认,如果确定供电没有问题,到南桥线路没有问题,BIOS没问题,,基本上是南桥问题。

网友(点评):
是啊,关键是搞明白了SATA模块损坏的原因了,是1.5V异常(估计是偏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