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简记4例...

楼主(2012-02-17):
1.    华硕W7J,英特尔945芯片组。主板加电没有CPU供电,裸板开机电流0.25A,2-3秒掉电,查3V_5V_PWRGD无输出。VRM_PWRGD无输出。DDR_PWRGD无输出。1.05V_1.5V_PWRGD无输出。PWR_OK_VGA无输出。+1.2VSPO_PWRGD无输出。开机后强制关机电压FORCE_OFF#被拉低,此电压应为高电压无效。所以断开所有PGOOOD信号来判断哪个PGOOD没有发出,在断开VRM_PWRGD,机器没有掉电,此电压为ISL6262CRZ发出的PGOOD。至此确定问题在ISL6262CRZ上面。在经仔细查询发现VR_ON电压为1.2V,此信号应为高电平有效,测PR5011 100K电阻阻值无穷大,换个100K电阻后开机一切正常。问题解决。(后记,其实之前应该直接查CPU供电芯片ISL6262CRZ的,可惜被绕到FORCE_OFF#电压被拉低的问题里面了。)

2.    宏基TM4520 AMD芯片组。主板加电掉电,下掉CPU,加电0.15A,测量主板所有电感没有CPU供电1.0V,没有北桥供电1.25V,其他电压一切正常。测量CPU供电芯片U24 ISL6264CRZ-T-GP,供电正常,缺少开启电压VR_ON,经查VR_ON是VCORE_EN经过一个R89 1K电阻转换过来的。VCORE_EN又是被U61门电路转换出来的输出脚6PIN,4PIN是3.3V(3V/5V_POK,1D8V_S3_PWRGD,2D5V_S0_PG,这3个PGOOD信号汇集而成的)5PIN是PM_SLP_S3#,查得此信号又是南桥U57发出的。再来看看北桥的1.25V为什么没有发出来,测得U18,TPS51124RGER(北桥1.25V,内存1.8V都是这个芯片出来的)供电正常,EN1,25PIN PM_SLP_S5#正常所以有1.8V输出。EN2,8PIN 1D2V_S0_EN没有控制电压、继续查1D2V_S0_EN的上级是哪个芯片发出的,查到是由U61门电路3PIN输出的。这个门电路又是由1PIN,PM_SLP_S3#,2PIN,VRM_PWRGD合成的.既然这样,那么就可以确定问题在南桥上了。因为缺少PM_SLP_S3#,才导致CPU开启电压VR_ON没有。CPU供电都没有又怎么会有VRM_PWRGD,所以直接干南桥了。南桥换后加电测试一切OK。。

3.    联想Y450,PM45芯片组独显,加电不亮,加电电流跳变:0.8-1.0-0.7-1.2,正常加电电流跳变为1.05-1.10-1.25--1.4 ,查遍所以电压只有一个1.8SUS没有正常,只有0.4V,查小电源板1.8SUS经小板PQ1、1.8V转换出来。测量PQ1,4脚控制电压0.4V,在测量管子的正反阻止78,106,判断就是這管子坏了导致控制脚电压漏电所以电压没有出来。换掉PQ1就正常了。。加电电流跳变正常,装机测试一切OK。

4.   联想Y450,PM45芯片组独显,加电不亮,加电电流0.5不动。测PQ7:3VPCU转换+3V,+3V只有0.5V,测PQ7,4脚MAIND控制无控制信号。顺着4脚跑电路查到三极管PQ27,2脚MAINON#有17V,這里肯定不对了,MAINON#是低电压有效,沿着线路查到三极管PQ45,MAINON#是PQ45通过2脚MAINON拉低3脚VIN过PR152的MAINON#,测量MAINON有3.3V控制电压,3脚无电压,测量PQ45、3脚到MAINON#之间阻值无穷大,直接飞线,再次通电,MAINON#被PQ45拉低,PQ27就没有拉低+15V通过PR97给的信号MAIND了,PQ7的4脚有了MAIND控制电压就导通PQ7。加电测试。电流一路上升,装屏测试OK,维修结束。。

写的不对地方还望指教出来,表达能力有限,就这样咯,分享给大家一下。。。

网友(点评):
楼主分析的思路清晰

网友:
要是图文并茂就更好了呵呵
向楼主致敬!

网友:
同意,讲的不错,思路清楚,不过没有图感觉不好

网友A:
没有图片啊,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点评):
没有图的帖子就不是好帖子吗?

网友:
楼主维修功底太强焊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片啊,看的不是很明白

都是简记嘛,没时间去弄图片了。呵呵。。那样就修一台发一个帖子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2406-1-1.html

网友:
呵呵  技术不错  以后不会的问题了请教你

网友:
   在来点图更好了

网友:
高手呀,向你学习

网友:
很需要想象力来看

网友:
楼主辛苦啦
要是以后有图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一片Y450的板子
是GM45加独显,成了双显卡,也是不亮
还没有结果呢

网友(点评):
Y450可以上2代检测卡的。能跑字。。而且也可以通过电流来看问题在哪儿。

网友:
大伙慢慢去练吧

网友:
挺好的,辛苦楼主了,作为参考资料不错

网友:
要是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谢谢宝贵经验。

网友:
说得很清楚,值得学习

网友:
弄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