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00独显BIOS不能保存

楼主(2012-02-17):
IBM SL400独显BIOS不能保存  电脑开机提示按F1时间不对。进BIOS设置时间后马上关机在开还是提示按F1很多时候设置了时间,关了机就开不开了。。要放一会儿。。或者插掉COMS电池放一哈电。才能在开机。COMS电池换过,,查RTC,电路能正常到南桥。。。请问这个很有可能是哪里的问提。。。?

网友:
怎么没人给点意见啊。

网友:
CMOS电池的耦合电容测量下

网友A: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我遇到过

恩。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