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大量色块能修吗

楼主(2012-02-17):
硬盘有大量色块能修吗

网友:
貌似可以擦除的 不知道怎么样弄

网友:
引起色块的原因很多,很多情况下都是能修的

网友:
大概有多少?如果非常多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情况,用MHDD或都DM里的低格是可以修复的,并且每次都修复的非常成功!

网友:
能不能修,要试过才知道的。我认为机会不大。

网友:
修复了用不了多久又会出来

网友:
大部分能修好,但要专业工具。但你这个贴盘的型号都不报下就说不准了。

网友:
擦除,或者屏蔽后可以用,但用不了好久!

网友:
大量色块要看看是不是头引起的。

网友:
数据不重要就LFORMAT试下

网友:
              好像以后会越来越多。

网友:
色块要看看是不是头引起的,磁头引起的不好办

网友:
先直接开SF,看是不是适配不对了,通不过就是必须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