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2-02-17):
今接一台19寸HP液晶显示器,不通电,无电压输出。拆开电源高压一体板一测试,大电容有310V,开关管D极有310V ,G极无电压。S极接地。后极无电压输入出。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就这些?不好说,什么电源IC?

网友:
启动电路出问题了或控制器损坏  而已

网友:
在变压器旁有个大概是10UF的电容,换了它试下

网友:
HP的代工很多,有冠捷,有群康,P1337 ——PWM算是易坏的东东

网友:
换个电源IC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上,先更换电源IC ,这种情况先排除IC,可先看看,ic的启动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测一下 ic 的五角和六角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一般是电源IC坏了或者是启动电阻坏

网友:
最好和MOS一起换了。

网友:
你们既然都说了g极无电压后极肯定是不会输出的g极控制,你考虑换电源ic试试

网友:
要看是什么样的电源管理芯片,有的在G极是测不到电压的。

网友:
启动电阻有没有坏,如果没有坏,直接换IC 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