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主板 一个原件是干什么用的,型是 842LEK 或是B42LEK

楼主(2012-02-17):
硬盘主板 一个原件是干什么用的,型是 842LEK 或是B42LEK

网友:
楼主看不清楚啊,初看一下应该是个电容

网友:
稳压二极管,一端接地。

是稳压二极管我猜是12v稳压的

网友:
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你们的头像都喜欢弄个美女呀,容易让人误解有美女来学数据恢复了。

网友:
稳压管,以前遇到一个它短路的,开机保护,把它拆掉后硬盘东西备份出来没多久硬盘就冒烟了。

那肯定是还有其他的电路短路了,能坚持到数据备份完成奇迹了

网友:
是个云母电容.100U的

网友:
是个.独石.电容.100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俺媳妇的 ……

有个漂亮媳妇真好,可以拿出来显摆显摆。

网友:
应是接地 二极管\大电容  你自己看那线路同在 那边两电容  看是不是接地 如果是那应该是二极管 或者是大一点的电容

网友:
稳压二极管
可以拆了不要。但电源输出高的时候就没保护了。

没保护了就要烧更多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