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0 小修一例!

楼主(2012-02-17):
CQ320

机器摔坏 屏幕碎 不进系统!

因为初始几次都能开机 但是不能进系统 初步判断屏坏了!我用PE准备看看硬盘状况 发现PE 进不去 一般都是硬盘损坏导致!准备换硬盘 当我装上新的硬盘 我晕 不开机了!换回原硬盘还是不开机 电流在0.9跳变 就是不上去!拆机(新机器 不好拆)拆完裸板毛病一样。测电压正常 换了屏幕还是一样 CPURST测不到 (英业达的板子 没点位的难找芯片的 因为料号打的少) 测PLTRST# 南桥 经过一个非门 变成高电平  测试3.3V! 只能大概判断CPURST 也有了!测了下BIOS 1脚有波形 LPC 没有波形  不管了 直接在基地找了个BIOS 刷进去!我擦擦 好了!HP 的机器BIOS 真容易坏 就换了硬盘就坏掉了!

最后感谢基地上传BIOS的兄弟!

网友:
不可能吧,.换个硬盘坏BIOS.不可理解.

网友:
这个换个硬盘会顺坏bios?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