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06A液晶电源板电容求教,不知道参数

楼主(2012-02-17):
今天单位上拿回一ACER   AL1706A液晶!通电几秒要熄灭!

拆开看了下电容鼓包,结果把电容拆下说出去买电容!搞丢了
我记得只看见25V  好多UF忘记了,,不敢乱上啊,,本人新手不会搞复杂的电路!只是明显的电容鼓包能换其他都不懂
电路板和这个一样!

网友:
25V1000UF,这个是通用的。。

网友:
470UF 25V都可以上的

1000UF和470UF,后面都是25V的话,可以通用

网友:
1000UF就可以的,这几个只是起滤波作用,不论是470还是680,换1000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四个电容是两组直流电5V,12v滤波。

网友:
25V,470uf,16V1000uf

网友:
业余的啊,基本的也不知道

网友:
这位置都是用1000UF25V的!

网友:
尝试下先啦,怕什么。

网友:
这个滤波电容通常是1000uF的,如果空间允许还可以用容量大一些的。

网友:
用25V,1000的带就好了

网友:
一般参数为 25V 1000UF  即可

网友:
25V470UF 一般都是用这个的1000的用的很少

网友:
上好了470UF的两个和1000UF的两的!可以用了!但是这样会有问题吗

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个我还是看不懂的呀!

网友:
慢慢换吧!

网友:
一般耐压高点容量大一点就可以代换,毕竟只是滤波用1000UF-2200 25V左右没问题,最好选一些质量上乘的,别图便宜。

网友:
哦  原来1000UF 这么好使   同意的不用费脑经记  真好

网友:
可以换最高的UF啊,不知道的情况下换25V1000UF的就可以了

网友:
25V电压一般就是滤波的,换个滤波电容就好1000左右的

网友:
我现在也就是更换简单的电容,复杂的电路就完了,胆大心细,勤动手哦

网友:
自己修好,要给单位报销钱啊,一台报个150,要不然你给单位省了钱,人家也不会多给你奖金,还让外面的兄弟少赚不少钱。我当网管的时候每年的奖金都是最少的,还给他们修这修那的,给同事老板上门修电脑,不知道捞点,现在想起来都后悔。

网友:
不要太为公司着想了,你帮它省钱,人家不领你的情,只会说这是你应该做的,你现在把这底露给他们看了,以后出来维修,他们就会说,少点点,我知道就换个几毛钱的东西就好了。现在太多这样的客户了

网友:
看帖子都说事25V~~1000UF~~

网友:
一般是 25V  1600uf、 你如果怕小就上 2200uf  没有问题  大的小不得

网友:
也要注意电容的体积大小,看能不能装上,位置高低怎么样

网友:
对1000 25 最好,记得不要按反了

网友:
1000UF就可以,只是滤波用的

网友:
用了几个小时!没的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
楼上说的可行,LZ可以试试了。应该可以成功,解决了说一下

网友:
就这样级别的一看就知道不是维修的师傅,竟然这么多人做同样的回复,浪费资源,有意思吗。建议版主删除

网友:
呵呵!业余的!装电脑系统级别!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把板子插上电,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鼓包电容的正负极就得到电容的电压就可以了,如果是5V的话就可以用6.3的换,12V的就用16V的换~新手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