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3316去保护

楼主(2012-02-17):
ob3316去保护
3脚cs和6脚vs全空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补了一下空白,从网上下的是6脚接地。

网友:
新手不明白,三脚接在六脚上吗?

网友:
凡是去保护的我都觉得不长久!

网友:
去保护耐用吗?我师傅说去保护的机器一般都会返修

网友:
去保护的我都觉得不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