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15pmf-ae 主板烧电感

楼主(2012-02-17):
今天碰到一个ga-8i915pmf-ae主板,不路码,拆出来一看发现CPU旁边的四上电感(四根铜线绕一个园环磁心无件)中的一个发灰,电路板背面变色,这东西用什么代换。能不能修了。谢谢?

网友:
在料板上找个一样的电感换上就行   有的特殊的是有极性的  我以前换过一个杂牌的板子 也是电感烧了 发黑了  换了一个以后触发保护 把电感换了个位置焊上去好了

网友A:
电感有极性?头次听说哦

网友:
旁边的三极管有击穿的吧

网友:
电感也会烧  不多见啊

网友:
可以换一下,CPU供电那里的电感烧,很多板层也烧出问题

网友:
可以换的!

网友:
电感有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有极性?头次听说哦

没听说的话去百度查查去 电感分在什么作用的电路里  有极性的叫什么  同名端 电感

网友:
“同名端”是对两个共模电感而言,比如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但在这里讨论的是一个独立的电感,何来的同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