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S118EC跑49点不亮

楼主(2012-02-17):
索尼VPCS118EC跑49点不亮
是广达的GD3板子  I5的U
机器开机跑到49后又从头跑到49反复的跑。查资料说49是PCI设备问题。但是I5的机器已经没有PCI设备了。走的都是PCIE的总线。。
不知道应该查哪里?

网友:
电流上到说少了,如果电流看似正常  那你就刷BIOS  不行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