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开机灰屏,求思路

楼主(2012-02-17):
一台进水ASUS K43SV开机灰屏,外接显示正常!屏供电正常,求思路,

网友:
2 3脚供点正常。4脚有3。3V   6, 7脚也有3。3V的信号电压,可是屏就是灰屏,,,不出字 4组LIVDS电压为0.88V!

网友:
在线等啊!!!!!

网友:
机器是11年10月的,显卡不会这么快坏吧,除非是烧了,

网友A:
灯管有没套个试下。。

网友B:
这款机器 尽量不要动桥  你先查查屏接口有没有供电 如果内有飞线给屏供电 看看能不能亮

网友:
不明白灰屏是什么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 尽量不要动桥  你先查查屏接口有没有供电 如果内有飞线给屏供电 看看能不能亮

屏的供电都正常,而且屏线已经更换过,我也是不想盲目的动显卡,因为这机器很新,才用了几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有没套个试下。。

兄弟这机器是LED屏哦

网友C:
如果有个示波器 就好了兄弟!

网友:
看看LVDS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个示波器 就好了兄弟!

是的啊,现在是没有!哎,,,,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台 摔的机子  屏线 屏都换了还是有背光 没字  外接正常
不知道楼主搞定了没

网友: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高手在那里?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显卡的控制LCD显示模块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兄弟  老老实实查各种工作条件吧。  都是这么修出来的。 毕竟大家没见过现场。只能提供参考意见

网友:
同意楼上,从LVDS查起吧

网友:
LVDS这个东东,得慢慢查啊

网友:
这应该说明是驱动图像的电路没有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