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A150XP01和乐华2025L连接

楼主(2012-02-17):
CLAA150XP01和乐华2025L通用驱动板屏线的连接

CLAA150XP01屏接口定义

乐华2025L屏线接口定义
请教各位高手们,我这块屏和驱动板间线要怎么接?

网友:
CLAA150XP01             乐华2025L
1------------1
2------------2
3------------4
4------------5
5------------7
6------------8
7------------GND
8------------9
9------------10
10----------GND
11----------11
12----------12
13---------GND
14---------
15---------
16---------GND
17---------17
18---------18
19----------GND
20----------NC
其中14.15脚不知要怎么接,在没接的情况下通电电源指示为一闪一闪,如果没插屏线可以亮白屏,无图像。
请高手们帮忙,驱动板是在论坛淘宝店买的。

网友:
没人知道???

网友:
哦YE,俺搞定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