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ORCE 550 SE问题

楼主(2012-02-17):
今天修一个TFORCE 550 SE,点不亮,CPU是三相供电,其中一相的上下管好的G阻值都是无穷大,已经换了三个都是一样的,CPU电源管理是ISL6566,也换了几个都不行,高手给个提示
cpu
点不亮

网友:
这个板刚开始是CPU的上管D S极短路,换了之后,不能开机的,ISL6566也换了好几个,现在还是点不亮,有一组CPU的上下管,G极阻值无穷大,求救

网友:
我把PC14 PR22 PR28 PR35 PR36 PR32 PR33 IST6566都拆了,上下管的G还是无穷大

网友:
上下管也拆了,测量G极还是无穷大,高手

网友:
找到问题了,修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