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8600Gt DDR3代显卡插到主板上检测不到

楼主(2012-02-17):
显卡型号是,ONDA 8600Gt DDR3代的。主板是没有问题的。此显卡插上主板和不插一样的,我用的是集成显卡的主板测试,好的显卡是插上,集成显卡就用不了。而这个显卡是插了,集成显卡一样显示。我觉得是主板完全检测不到有个显卡在上面。我测了正反两面对地阻值非常正常。核心供电1.4v.显存供电2.0V,正常。下面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哪位高手赐教

yzz163 -4 标题不清,给你修改

网友A:
从BIOS下手试试。

网友:
找个检测软件测一下

网友:
A11 A13A14时钟 总线 接口 最后在用NVFLASH 测试下

网友:
3.1
不知道是什么没检测到。。。。
要是没检到还是工作条件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到别的电脑上试一下

网友:
打3.3v阻值,短路或者接近短路,核心玩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BIOS下手试试。

如果是检测不到应该不是BIOS吧

网友:
这种故障很普遍 没有检测到显卡啦 常见就是主板或显卡的16对线路开路

网友:
加焊GPU不检测显卡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等结果~~中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