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过孔线怎么测通断

楼主(2012-02-17):
各位老师好:
     本人新手,想请教老师们一个问题:我在更换主板电容时没处理好,把主板背面电容针脚附近的一根铜箔线烤得有点融化,想测量一下此线是否断掉。线的一头从显卡的某个针脚出发,然后到一个过孔结束(过孔的位置应该在北桥芯片下面),过孔上面覆盖了一层主板表面的那种油漆。这样怎么用万用表测量呢?是清理掉过孔处的漆面,还是在线的一个位置用小刀刮出铜线然后测量?多谢了!

来看看 学习

网友:
刀片背面轻轻刮开绝缘漆。

网友:
学习了!那层油漆状的东西是松香吧

网友:
平着把绝缘漆刮开, 测下就可以了,不通就用线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