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充电1分钟自动切断电源求指教!!!

楼主(2012-02-17):
现象,开机充电一分钟左右切断外接电源!充电芯片为MB39A126PFV,检查了充放电管理电路的充电芯片和充电MOS管,以及保护隔离电路中的电子元件都正常,主板上其它的关键测试点都正常大约1分钟左右,电流表指针到0A,主板上已经切断了保护隔离电路的输入,测量PQ10的输入端18V左右,而D极输出端为12V左右, 控制电压由原来的8V多变为18V左右,场管PQ10控制级连接pq17 和pq48由EC控制,有修过的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充电芯片我也换过,还是一样!!有修过的指导下!怎么没路过的啊!!!

网友:
看看充电管理的控制脚和取样脚是否正常

网友:
有一个贴子讲的F41充电2分钟自动切断电源可以去掉PQ48后,但冲电一分钟左右还是冲不进电,系统显示使用的是电池,电流表显示电流2A左右,如果给电源供电直接加到B+上,充电一分左右电流表电流显示短路状态,IO换过,充电芯片换过!!现象依旧!单用电池或电源都使用正常!现在不知道该如何检查!!望师傅能给予指导,谢谢谢!!急等!!!!

网友A:
修好了,其中一个双电压比较器坏,真郁闷!!!

网友:
呵呵,楼主很厉害吗,不过上个图好了,不知道那个比较器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其中一个双电压比较器坏,真郁闷!!!

楼主能说说是那个比较器坏了吗?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说说是那个比较器坏了吗?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故障。

左边的那个39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那个393

谢谢楼主,我那已经修好了,是二修机,少件PR68,PR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