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花屏用那个软件好测?

楼主(2012-02-17):
显卡 花屏用那个软件好测?

网友:
NV和ATI各有各的软件,没有谁更好一说吧

网友:
这个我知道,同意楼上

网友A(2012-04-01):
n卡mats ,a卡不知道,对nvidia的gtx4xx系列以后没法测试

网友(点评):
怎么就没办法测试?我就有测460的软件

网友(点评):
有没有 hd5 hd6系列的

网友:
A卡是R*MEMID    有三个版本 分别是3 5 6都是对应GPU的

网友(点评):
何止三个版本,十三个也不止。你说的都是老掉呀的软件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n卡mats ,a卡不知道,对nvidia的gtx4xx系列以后没法测试

测gtx460的软件叫什么名字?不会是mats出了新版本吧?!

网友(点评):
N卡当然都是MATS,新的卡不断的推出,测试软件当然也不断有新版本,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网友(点评):
mats测试出来没有错误,进系统花,有没有办法测试出来那个不良呢

网友:
测gtx460的是mats9还是10?

网友(点评):
不知道什么9啊10啊的。这个7、8、9什么的不是厂家公布的,是个人自己起的名字。厂家就是版本好。这个是256.16的版本。

网友(点评):
对,那个是月饼起的

网友B:
n卡用n卡的,a卡用a卡的,在官网有下

网友(点评):
官网有下的,你也太牛X了

网友(点评):
如果有下载那当然最好,发个链接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卡用n卡的,a卡用a卡的,在官网有下

官网下载驱动还差不多

网友(点评):
对于一般检测不出坏位。但是进系统花的故障,要看具体情况,有可能是显存的性能不良,也有可能是电路元件方面的问题。如果确实是显存的故障,也有办法进行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下载驱动还差不多

你那样的显卡我有很多了
。9600gt 9600gso 8400gs 7900gt 进系统花屏,装驱动后进不了系统。软件测试none。呵呵我想都是主芯片问题的。。。长治市市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没有检测软件还是检测不出错位?软件只是用于定位点,至于是显存还是核心,或者是其它原因,都是有可能的。还要经过进一步的检测才能确定。并不是靠想象就能确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