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9 显示器闪一下没,无法外接高压条,高手进

楼主(2012-02-17):
长城M99 显示器闪一下没有了,心想,这个好搞,不是电容坏,最多加一高压条,板上电压15V,GND ON都接好后,发现ON电压就低了,有2.6左右,开关绿灯一关一灭的,高压芯片是INL837GN,论坛上说把第9脚断开可去保护,去了,还是没效果,哪个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点下灯管看下

网友:
是不是所有的都是OK的

网友:
灯管ok.不接高压条电压都正常,

网友:
这么说吧,有没有碰到,电源板的高压部分出问题了,可外接高压条就是不行,不接没事,一接高压条的控制电压就会降低,,显示器的开关就绿灯一闪闪的,换整块电源板绝对OK,这个M99就是例子,没看论坛有人提

网友:
M99和飞利浦的一款显示器的外观和电路板是一样的而且问题也基本出在高压条这块,你在改高压时去掉电源板本身的12V供电。  好了说下哈

网友:
切掉坏高压部分的开启信号看看

网友:
看看高压条的正负极有没有接反,有的3P线是反的,

网友:
有可高压驱动管坏了

网友:
是    电源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
如果是群创屏,直接换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