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自己收集打包的 内存,显卡,硬盘...测试工具合集

楼主(2012-02-17):
工具列表
R.S.T 4.42
QuickTech Pro 5.80
DocMemory V3.1
RAMFIX V110516B
R.S.T Pro3 USB 2.64
Memtest86+ 4.20
Smart RAM Detect 1.1
Memtest Jacky V1.6
NVidia MATS Test
Ati Rxmemid Test
MHDD 4.6

文件列表:
TEST.ISO  >
   GRLDR
   TEST.IMG   > GZIP压缩
ATI.IMG
docmem3_1b.img
FDRAM11.IMG
MATS.IMG
MEMJACKY.IMG
mhdd46.img
quicktech5.8.img
Ram-Fix.img
RST442.img
RST_pro3.img

ATI 的目录
R5TEST.EXE     R6XMEMID.EXE   ATIPCI.EXE     ATIPCIE.EXE    DOS4GW.EXE
R3MEMID1.EXE   R3MEMID.EXE    R3PCIE.EXE     R5MEMID1.EXE   R5memid.EXE
R5OEM104.EXE

MATS 的目录
MATS8.exe    MATS9.exe    MATSs.EXE    MBTEST.exe   DOS4GW.EXE   MATS4.EXE
MATS5.EXE    MATS6.EXE    MATS7.exe
ATI,MATS,MHDD 镜像包含
  edit.com 方便修改配置,查看日志文件。
  ntfs4dos.exe 方便将日志文件复制到硬盘NTFS分区。

制作工具:
grub4dos 0.4.5c
UltraISO Premium
ImDisk Virtual Disk
BOOTICE 0.9
简易启动测试器3.2
HPUSBFW 2.2

附图:

下载地址: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5.0
太复杂了
花了6分,都下载不了,地址打开提示用提取码。不能下载
下载不了,需要提取码的。
花了6分,都下载不了,地址打开提示用提取码。不能下载,是否只有登录楼主账号才能

网友:
支持下,看看吧,以后也许会用得着。

网友:
下了,然后到115下了iso。解压两个文件,GRLDR和test.img。后者12M左右。前者是引导文件吧,后者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难道要用rawrite这个软件写到优盘里?

网友:
iso,img 文件. 启动方式很多....
  1。 直接刻盘...
  2。 加入系统菜单.  GRLDR和test.img 解压到C:盘,  boot.ini  添加一行 C:\GRLDR="TEST.IMG"
  3。 制作U启动... 方法太多了..   UltraISO 写入到U盘. 或 HPUSBFW格式化, BOOTICE 写入grldr引导
  4。 tftpd32  PXE 无盘...

网友:
H55
img 如何修改,?、哥哥

网友:
用VM8做了个虚拟机运行了一下。要是再加入NVflash等应该更好

网友:
可惜级别太低,无法下载

网友:
那个img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我下了个winimage不行

网友:
TEST.IMG 通过gzip压缩,  可用winrar解压。

另外上面都列出了制作工具, 可用这些工具打开,修改,测试..

也不需要费神安装VMware , 可用 简易启动测试器。绿色软件。

补充内容 (2012-2-24 20:55):
IMG 修改软件很多.  ultraISO  ,  ImDisk Virtual Disk ... 都可以

H55
img 如何修改,哥哥。如何添加文件进去,解压用WRAR 这个明白,把文件加进去又如何又压缩成IMG?

网友:
不错啊,下来看看,不知道支持新内存不,还有下载分怎么加啊,不会

网友:
看来不错,能附教程更好

网友:
不错,就是前面写了那么多工具,真正让我们下的就这一个。, 为什么?

网友:
很给力,很强大了。、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也许以后能用得着呢!!

网友:
支持一下  正在学习中 希望有用吧

网友:
我怎么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