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鸟跑线路-初次跑线法~非标准啊~~!!!

楼主(2012-02-17):
跑线路之简单跑线法-初学者之路
跑线路顾名思义:顺着线路跑就叫跑线路。分为简单跑线法与复杂法。简单法就是盲目法,那个元器件出问题,你就用万用表的二级管档一脚接此元器件,一脚在旁边点一些相连的元器件,听到嗡嗡响,并且值为O就通了。还有就是你知道其元器件会与那些元件相连。也是最终的维修之法。
例如跑开关针线路:首先要知道开关针在哪里,那两根针是开关针,确定之后要对其进行打阻值,看下有没其中一根针接地,没有要知道为什么没有,顺着没有的那根针来跑下,看看是不是哪里短路了引起的。还是有别的原因。如果有接地的,那就顺着另外一脚跑,一般都会接电阻、电容等一些元器件。也有跑到某个元器件那里就看不到线了,没法跑下去。那就要看看这个元器件旁边有没有过孔。有的话就用饼哥的镊子法,找到背面的对应点,顺着PCB板上的线继续往下跑,直到跑到了如IO、南桥、或者说某个芯片。那也就跑通了。
复杂法也就是综合跑线法。
如图

网友(点评):
图画的有问题哦。。。

网友:
坐沙发,慢慢看

网友:
这个东西只能说熟能生巧,就像开车,你开多了,路就熟了。

网友:
给新手的启发  了解其工作原理 举一反三  提供维修效率

网友:
这就是多修就会熟了

网友:
看不明白啊!!!!

网友:
绝对原创,支持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由于太大意不细心,图画错了。另附上纠正后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孟。。。加油。。。。。

THANK YOU~!

网友:
看来要去基地好好的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492500#lastpost

月饼 -10 复制,粘贴。。。。同样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