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在黑色的时候有很多细点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2-17):
最近接了个摔坏的一体机,机器没坏,TFT面板坏了。只好上TB了一片可代用的,装上去了可以点亮,但发现了个奇怪的问题,那个屏在黑色背景(启动)的时候有很多噪点闪烁,启动到系统以后好像看不到了,但盯着看的话觉得看起来怪怪的。一打开测屏软件纯黑色测试时就还是有很多白色细点闪烁,请教下高手是啥问题?

网友:
最好上一张图片上来 帮你看下

网友:
如果不屏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屏线有问题或是有干扰

网友:
一般都是屏的问题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