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388 VER:3。3 K9A2 NEO2主板自动上电,3。3V诊断卡灯一闪一闪,F71882I/O

楼主(2012-02-17):
V星MS-7388 VER:3。3 K9A2 NEO2主板自动上电,3。3V诊断卡灯一闪一闪,采用F71882FI I/O,只要一插上电源主板就自动触发,这时测电源3。3V输出电压会跳变,有谁碰到过一下说一下。

网友:
我没碰到过,不过得实际测量才行

网友:
先换掉I/O

网友:
哪里有短路吧!

网友:
F71882FI I/O
干了再说啊

网友:
还是先按  自动上电  来修啊,别给表面一些奇怪现象唬住!

网友:
现在在论坛上查了,知道了I/O F71882FI的一些资料:
80脚:触发排针
81脚:IO-南桥
82脚:南桥-IO
83脚:接ATX绿线,(触发前5V,触发后0。04V)
重点查83脚,测得阻值为147欧,不对应该为600-800欧左右,可能I/O有短路,于是换了一片全新的F71882FI上去,OK了,现在不自动上电了,测了83脚阻值为3。3K欧,触发前为5V,触发后为0。04V,但是现在有新的问题,跑00,不显示。

网友:
按不跑码来修  上假负载 测全板电压 看看是否有电压没出来  复位有没有 时钟有没有 如果电压 复位 时钟都正常 就压压桥试试

网友:
现在上了假负载,测得数据如下:
CPU部分:
VTT:0。95V
VDDA:2。5V
PG:1,8V
复位:1。8V
时钟:0。04V(有的主板有藉合电容测不出来)
核心:1。05V
PCI部分:
A14:3。3VSB
A15复位:3。3V
B16时钟:0。0V(不正常)
其他
IDE 1脚复位:5V,内存供电:1。9V,北桥两个供电:1。8V,1。2V。南桥两个供电:3。3VSB,1。2V全部都正常。
从以上看来就是PCI B16脚的时钟不正常,其它都正常!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主板学的是一头雾水!

网友:
查下时钟电路,感觉北桥挂的机率较大

网友:
查下时钟电路

网友:
已经修好了,在测了数据都正常的情况下,用手压了一下南桥,OK,跑码了进系统很正常,上BGA机加焊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