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们帮我看看这3个液晶都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2-02-17):
补充内容 (2012-2-18 11:33):
综合楼下朋友意见,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都坏了   修也没价值了

网友:
屏坏了,没有价值了

网友:
屏坏..第三片应该是修不了了.电极可能已经腐蚀.中间那片可以尝试修下..第一个.应该是驱动IC的问题.

网友:
可以点屏确定,这现象屏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坏屏的概率最大,修起来没价值。

网友:
应该是屏的模块坏掉了, 而且还会闪屏, 具体的应该是屏的质量问题, 没猜的话,英爱是LG 的牌子吧。

网友:
屏的模块坏掉了如果是LG就不要修了,其他的还可以

网友:
第三块可以看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应该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要是我这里来这种机子,我现在的技术是没办法修。哈哈

网友:
有可能都坏了.不过1,有可能是屏IC坏了.2跟3不好说了,最好加焊一下屏I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