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问问大家..平板电脑或IPAD的系统会不会坏的?

楼主(2012-02-17):
平板电脑或IPAD的系统会不会坏的?....要是会坏..是怎么做系统的呢..上次有个拿了一台平板过来..开机白屏..我都不知要从何入手..于是跟他说是屏坏了..他就拿走了..

网友:
没这方面的知识啊..就是吃亏..现在维修也要多元化了..懂的..或不懂的..都要修

网友:
IPAD的系统是不会坏的,因为它的系统很封闭,而且是存在FLASH里。
但是如果越狱了,装了一些没有被APPLE认可的插件或程序,就可能导致“白苹果”,就是开机时一直出现一个白色的苹果LOGO,就相当于笔记本的当LOGO吧,白苹果多半都是软件方面的原因。

网友:
原来如此..出现白苹果..刷一下系统就行了吧

网友:
哦,原来也是可以刷的

网友:
会刷就没事

网友:
谁会刷机,说说这方面。

网友A:
很期待这方面的资料哦。 我最近遇到2台平板电脑  都是600块左右的机器,进不了系统。 我恢复了下就好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不少平板。其中有一台昂达的要刷系统。

网友:
按照飞翔老师的说法,我的理解就是他的系统犹如单片机的程序,或者是我们的主板的bios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2012-04-08):
朋友方便说下怎么刷的吗,我这里现在有一台ONDA的开机以后一个画面上 有个小圈在一直转进不去系统。是不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期待这方面的资料哦。 我最近遇到2台平板电脑  都是600块左右的机器,进不了系统。 我恢复了下就好了。

朋友方便说下怎么刷的吗,我这里现在有一台ONDA的开机以后一个画面上 有个小圈在一直转进不去系统。是不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
你要先找到这个平板的程序。找到软件

网友:
其实跟手机刷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方便说下怎么刷的吗,我这里现在有一台ONDA的开机以后一个画面上 有个小圈在一直转进不去系统。是不是系 ...

按住功能键后开机,能进入它的几个模式。 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住功能键后开机,能进入它的几个模式。 你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朋友方便说下怎么刷的吗,我这里现在有一台ONDA的开机以后一个画面上 有个小圈在一直转进不去系统。是不是 ...

是系统问题:你机器上面有三个按扭,按住中间一个5秒后,连接电脑,看电脑会不会认得到。 能认得到就可以刷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系统问题:你机器上面有三个按扭,按住中间一个5秒后,连接电脑,看电脑会不会认得到。 能认得到就可以 ...

嗯,谢谢。进入一个模式后我又按开关机键后在开机能进系统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好的。你说的那个如果能认到用电脑可以就可以刷平板的系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谢谢。进入一个模式后我又按开关机键后在开机能进系统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好的。你说的那个如果能认到 ...

是的...你这样也行的! 我修过好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