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液晶屏不显示

楼主(2012-02-17):
今天下午接到一台一体机,不知道什么型号,什么牌子都不标着。

故障:开机指示灯为红色,如果单接一台液晶的话可以显示一切正常。(此机还带触模)

直接上图:

有修过此机的朋友帮助我一下,测电压,12V正常,3.3v正常,5V=6.02V, 1.8v正常,这个驱动会是那个固件故障呢。

网友:
主板拆出来,试试先,好的话,拆液晶驱动板,一样一样的来。

网友:
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你也可以用套板先点下屏是不是好的。依次排除

网友:
好的,我正在测试,希望大家给你见意。 我刚才发现BM1084  温度非常高烫手。

网友:
1084是稳压块,查后级有没短路

网友:
此故障已经解决:
BM1084  温度非常高烫手。
此驱动板是短路引起的,首先我拆下来外接12V测时,12V。3.3V正常,故障就在5V这里,我也是不太懂但我测出来的5V,从5V一直往上升,升到7V自己又开始下降,找了几小时都没找着,最后发现AP1534转出5V不稳定,从其他板上拆了一个安装上去后,5V基本算正常了,又把所有电容测了一次,发现在线圈那里有一个电容220UF-10V的有些不稳,我拆下换后,这下5V终于不跳了,马上接上所有线开始测试。开机一切正常,哈哈,280RMB到手了。

最后在说一下我把BM1084 也给换了,不换温度还是有些高,换了一个带散热片的....

网友:
楼主真的是很细心啊,佩服,学习了!

网友:
LZ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这就是 液晶 驱动板有问题啊

网友:
收获不错啊,你是在那做的,在市吗,我这里就要不上价,郁闷啊

网友:
外接显示, 可以来说就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A:
我在一个县城,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在修液晶,原来都是发在西安修的,现在所有电脑公司和网吧全在我这里修的。

网友:
280RMB修机,不用多久,能做中国首富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一个县城,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在修液晶,原来都是发在西安修的,现在所有电脑公司和网吧全在我这里修的 ...

呵呵……你可是找到好地方了,祝你生意兴隆吧

网友:
真是一篇好帖子呀!学习呀!

网友:
细心是维修之本。学习了。

网友:
图片拍的很清晰

网友:
请问你是如何测试220UF-10V电容的?

网友:
有PCI槽,上检测卡,看有没有码~~~

网友:
这价钱好啊  来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