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PCG-5K1T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2-02-17):
  前几天接到一索尼本  型号是PCG-5K1T的 客户说玩一下就自动关机  嘿嘿  笑了   以为是散热引起的    拆  没有什么灰尘  擦   妈的  装起来  还是自动关机  。。自动关机后还可以开机     进系统用鲁大师测温度也不高    哎  几个电源芯片都焊过   独显的    CPU是2.10/3M/800  T8100的   CPU也换了    现在无解了  求各位帮忙   感觉不进系统不会自己关机

网友A:
我也有一台也是这样

这位在哪里回帖子都是一句话,一点新意都没有,换句话回行不?

网友:
电容失效,或PTC失效

网友(点评):
这位有修到过吗?求指教!!

网友B:
会不会中毒了..

网友:
有什么办法可以查到是什么导致掉电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中毒了..

怎么可能是中毒呢  硬盘都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也是这样

那现在怎么样了啊  郁闷中啊

网友D:
应该是有虚焊的地方吧,楼主解决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有虚焊的地方吧,楼主解决没有啊!

木有啊   还在郁闷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现在怎么样了啊  郁闷中啊

你的搞定了没有呀??我的机器是奔4的。。很老!!!!!你搞定了跟我说一下哈

网友(2012-03-20):
很是怀疑南桥

网友:
示波器查掉电比较有效果,。

网友:
掉电的机器还真难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让我们小弟们学习

网友:
换内存试下,以前碰到一台这样的

网友:
前几天,我修到一台机器,开始时白屏,换了一个升压二极管,好了。后进系统掉电,但,在BIOS里不掉,在电源管理模式里把VGA模式改了,重启,进系统正常。

网友(点评):
这机子有这么神奇?

网友:
把显卡驱动禁用试试

网友:
是不是哪里没有焊好 导致电压不稳定啊

网友:
兄弟 你的本子搞好了吗

网友:
刚接到一台同样的型号同样的问题 之前也遇到过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