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90A1 19寸显示器 有时候白屏

楼主(2012-02-17):
M190A1   显示器每次点一会就白屏  白屏的时候 屏上的5V 有点  不过 5v走过2个件  到了一个二极管  那边电压正常的时候12V  就不白屏  屏一白电压就变成0V  飞过去12V 也是不行  还是白   不知道 是哪里的问题此显示器 都遇到2个了  屏是M190A1     不知道有没有修过的 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看看那个电石怎么个问题  是带波形的 还是哪里的事呢   12V 直接飞过去 还是不行 先谢谢了

网友:
DC电路有问题

网友:
哎,我有一台联想机器也是这样,有时白屏,有时正常

网友A:
确定是驱动板问题,准备换板,不会修驱动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驱动板问题,准备换板,不会修驱动板。

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是屏的问题 刷了 好几个了  也还是一样 你的刷好了吗   要是刷好了 麻烦你告诉我一下你用哪个板刷的  用什么程序 以后我就借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是屏的问题 刷了 好几个了  也还是一样 你的刷好了吗   要是刷好了 麻烦你告诉我一下你 ...

我没刷过程序哦,我准备买一块驱动板换了看看。是屏的问题就惨了,我忘了点屏看了,谢谢提醒,明天点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刷过程序哦,我准备买一块驱动板换了看看。是屏的问题就惨了,我忘了点屏看了,谢谢提醒,明天点下看 ...

恩 要是好了 或有问题告诉我一下 我看看怎么处理 我这边也没处理完呢

网友(点评):
12V电压可不能乱飞哦 搞不好会烧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 说在细一点被  DC 电路指的是哪里的  是屏上的高压电路吗

dc dc转换电路  屏显电路板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 要是好了 或有问题告诉我一下 我看看怎么处理 我这边也没处理完呢

兄弟,我直接换块原装驱动板,问题解决了

网友C:
应该是那块的 问题呀,,我的也是那样,

网友:
开个4五次,,就又好了,,已关机放一会,,就有白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直接换块原装驱动板,问题解决了

我换的是待用的还是一样 难道是程序的问题吗  你没找个待用的刷个程序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那块的 问题呀,,我的也是那样,

是吗 那我的 换了 一个待用 是 就还是没好啊

网友A:
我直接换原装板的,在淘宝上买的,不用刷程序,很方便

网友D:
驱动板供电接口处 有电呀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板供电接口处 有电呀没

那个有电  要是没电 不直接拉一个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换原装板的,在淘宝上买的,不用刷程序,很方便

刷程序的 都一样不好 也是白屏 你换原装的就没问题了吗   郁闷死我了 都这几天 就碰见这样的了

网友:
逻辑板的升压电路可能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