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佳音响功放的芯片mcu之復位pin得2v會是過底

楼主(2012-02-17):
因不小心将5v和地做成短路,烧了变压器保险丝,换了,power开不着,机电源应没事,可能芯片LC6520C-4649 MCU启动不了,MCUVDD5V电压,POWER KEY有高底变化,15PIN POWER输出没有高底变化,应是导致机POWER开不着原因,15PIN和焊盘不连接,焊盘量了有2.7V图纸一样,再量了不连接焊盘芯片15PIN,POWER,15PIN都没有电压高底变化0V
量了23PIN复位有2V,会是偏低吗,是复位PIN外围电路有不良吗, 导致MCU不启动,请各位给意见应怎样做谢谢

把复位脚翘起来。再说。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看芯片说明

网友:
謝謝張先生
應是MCU死了,RESET PIN得2V,因芯片找不到相同尾綴號碼,拿功放機去給師傅看,MCU有得修好嗎

网友A:
专用的MCU里是有烧有专门软件的,买个换上是没有用的。必须是针对这个型号的做好的MCU才能换。
能不能修完全看运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专用的MCU里是有烧有专门软件的,买个换上是没有用的。必须是针对这个型号的做好的MCU才能换。
能不能修完 ...

買一塊LC6520C芯片,將壞那塊拆了內裡軟件,然後放入新芯片
這樣做可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買一塊LC6520C芯片,將壞那塊拆了內裡軟件,然後放入新芯片
這樣做可以嗎

一般这些芯片都加过密的,读不出来的可能性很大。
再说你的芯片都坏了,更难想象了。

说的对,不过,这种芯片能买得到也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