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是屏问题还是屏芯片问题

楼主(2012-02-17):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L151,东莞源利代工。屏为:sva150xg04tb.屏芯片为:KE455U2533。(已经换过通用驱动板和屏线,确定是屏问题)
    如图:图象是有变化的。想请教大家是屏芯片问题还是屏问题呢?有人碰过么?

网友:
是屏芯片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芯有问题,不好修的

网友:
屏有问题,不好修的,像是有电压没有加到屏里面

网友:
直接换屏,,

网友:
屏上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屏坏了,不过最好换一个屏上的芯片试一下...

网友:
不好确定,电路问题多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 了。

网友:
         换屏芯片看看

网友:
15寸屏要是确定屏坏就不要折腾了,换芯片也没有啥价值了吧

网友:
通用板也不是万能的,有的是通用板程序的事,刷个程序试下。

网友:
直接帕斯吊吧。没的修了。

网友(2012-03-21):
一般我们管这叫死屏,涉及到屏芯片和维修价值方面的我们小小维修部无能为力。。。。。

网友:
屏有问题了

网友:
个人认为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了驱动板程序也对的话,那就是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