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笔记本、NEC907电容问题

楼主(2012-02-17):
ACER
笔记本
电脑,能开机,装不了系统,也进不了系统,CPU背面有一个NEC907的大电容,不懂用什么电容来替换,换了一个全新的NCE907电容后,机器正常,而且也可以装系统等,可是没有用几天这机子又是同一问题,现在不懂怎么处理。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换成两个330的电容就可以了
同意楼主:
3.0
psxly
一般要达到1000UF,还是四个为好,多了也不好

网友:
我换了8个330的连接在一起都不行。2个会可以。

网友:
不用拆掉直接用330的胆电容并上即可,注意正负。

网友:
其实我也并过了。用不了。

网友:
可以啊东芝的机器我都这么处理目前没有同样毛病返修啊!!!

网友:
ACER还没碰到过,东芝到是很多这个问题,我一般是换6个330

网友:
这个电容是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
这个电容与东芝等的都差不多,就是这电容是NEC 907,用330电容替换都不行,可以有人知道这NEC907的电容要怎么来替换。

网友:
换上四个330电容,我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直接加4个330的电容就OK了

网友:
我建议换三个330UF的电容就可以了,此机我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这个330的电容,我从三个开始加,加到8个都不能用,可否有人知道,需要怎么替换这种电容的方法。

网友:
LZ可以刷下BIOS试试!我之前遇到过一台宏基的NEC大电容的,换了还是一样 最后刷BIOS解决的!

网友:
你不行不换个CPU试试 我遇到过CPU坏的

网友:
换了两个电容搞定,客户拿走了还在测试当中!

网友:
我修过两个东芝的笔记本,,换了四个330的电容 ,,到现在都没返修

网友:
换成两个330的电容就可以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出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2538-1-1.html

网友:
我也有用BGA换过个这电容,换回原来一样的电容,可是用了几天又是老问题。

网友:
换原装的吧,我们这都是用BGA换的,换了的没见返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