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笔记本问题。求助!

楼主(2012-02-17):
两个礼拜的机子了,问题是开机进去,触控板跟键盘不能同时使用,就是你用完键盘再用触控板就死机,或者用触控板再用键盘也死机
外接键盘与鼠标没有这个问题
可以排除键盘或者触控板故障,因为今天刚好来了一台方正的笔记本,主板是一样的,接上方正的外设,故障依然存在。
后来师傅说是南桥问题,一直再等芯片,今天换了南桥芯片,还是一样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

补充内容 (2012-2-18 13:27):
已经搞定,确实是bios的问题,刷了就可以了。不过现在变成开机显示海尔,哈哈,不管了

网友:
刷个BIOS或者是换个IO试试

网友(点评):
正解,同意。。不过个人感觉IO问题大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 换一个

网友:
换个键盘控制器(现在很多都集成在超级IO里)

网友:
EC啊,没考虑到吗?键盘、触控板有EC控制啊,不行就找图纸看看呗,那个控制键盘、触控板就优先考虑它,别动不动就是南北桥的事

网友:
io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