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白屏

楼主(2012-02-17):
方正T400 以前进水后键盘报废主板坏了,维修后开机白屏!!!

现在更换了主板,开机连外接显示器正常,自带仍然白屏,拆液晶后上电测试 手摸液晶驱动芯片很烫(外观无明显烧毁痕迹)

请问 是屏线原因 还是 驱动芯片烧了。。。貌似这款屏线不怎么会坏。。。

网友:
换个屏试下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A:
你可以用示波器打下LVDS线,有没有波呀

网友:
量了下屏 上面 F1 保险  貌似电压 没3.3V

直接导通 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示波器打下LVDS线,有没有波呀

本人是业余 维修学习阶段 无此物  惭愧啊 手头就电烙铁 热风枪 不过也赚。。。修的好自己修 修不好找师傅!!

网友B:
看下屏线接口处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屏线接口处的电路

了解 明天看看

网友:
先换个屏在看看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