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0自动开机但不亮

楼主(2012-02-17):
此本客户拿来时,说不开机,上电源电流0.3跳到0.65然后就不动了,再自动关机,再从新启动,集成的板子,INTEL CPU 北桥加热了下没有用,CPU有温度的,有遇到类似情况的没呀,告诉声。谢谢!

网友:
你把故障说清楚点

网友:
                 io  或者南桥试下。。。。。

网友(2012-07-19):
应该是没有跑啊,看看clock 还有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