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显示器液晶

楼主(2012-02-17):
我有一个长城19液晶显示 刚开机一切正常 用上1个小时 出现花屏 什么问题呢

网友:
果断高压,通病  当然 灯管也测下  按键也最容易坏

网友:
我是菜鸟,我貌似遇见过这个问题,后来打电话问高手,把电源板上一个八脚的IC一侧的四脚短接后,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上的,真不知你短接哪个8脚。
这种常见就是电源板电容,屏线吧

网友:
这个应该把屏线的上氧化层去掉就好,或者是IC芯片虚焊了

网友:
把滤波电容换了,或者擦下屏线

网友:
长城显示器用半小时左右出现花屏我碰见过2个,不知道和楼主的是否相同,我那2个都是外接12V的长城17寸正屏的,用手摸2025L的芯片发烫,拆个废板上同样的芯片上去烧机1小时故障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