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滚动天过后黑屏时间长

楼主(2012-02-17):
主机13处理器 维修H61 m-e33主板  硬盘内存 系统都换过 不起作用 但做WIN7进系统很快的

网友:
什么品牌的主机板?建议去官网下载最新BIOS更新一下!

网友:
正常  不需要返修 厂家也不负责

网友:
台式机吗?以前遇到戴尔笔记本就这样,!!!不能做XP。仅供参考

网友:
如此就直接做win7。
今天做一台笔记本,xp下分辨率最高就是800*600,必须做win7的32位系统,Cpu 不支持6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