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660P,换IO后还不开机,15V上拉电阻诡异现象求解。

楼主(2012-02-17):
换高压短路,烧超级IO97551,换后还不好,电流0.04.还有一个小的两面各20脚的芯片是不是BIOS?
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问题就是,两个个15V的上拉电阻,一头明明有15V,另一头就是0V,电阻是好的,真的搞不懂了。
根据这个电路,我看这两个电阻提供给开机电压的开关管,没有电压就不能开机。
我倾向与BIOS程序要重新写,但是真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这种,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电路

补充内容 (2012-2-20 18:04):
找来找去,还是EC的问题。我焊了第二个上去OK。可以触发了,但是屏点不亮。

网友(点评):
看下BIOS的2 5脚有波,没有向前查EC工作条件

网友(点评):
这板是广达的不,,刷个BIOS瞅瞅。。

网友:
哪个位子的15V???

网友:
最好上张图纸,这样大家才好帮你找出问题!

网友:
截个图吧,你这样叙述大家都云里雾里的。

网友:
零伏那一头短路接地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
最好上张图纸,这样大家才好帮你找出问题啊呀.

网友:
Pq34,Pq35 已经导通了,所以就Ov呗。

网友:
都是被逼的,当时没有学修笔记本就不该动别人的笔记本,原因都是给换高压没拔电池惹的祸,到现在每天没别的事了,就是看广达LE2的电路图,本不想修本,修修主板做个二手,很清闲,没想到逃避不了。修坏一个,当地没人给我修,只好自己修,琢磨着这个本修好了,估计笔记本广达电路这一块至少入门了。以前连短路都不知道。这一点一滴的又学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