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使用PC3000 只用普通软件 可不可以屏蔽坏道,彩道

楼主(2012-02-17):
G表和P表本身的功能是什么,手上有很多大量彩块的硬盘
少点容量没关系, 请问怎么可以屏蔽 棕红绿的块和无法修复的X
硬盘

网友:
X可以用效率源和磁盘再生器修复,红绿黄块就不知道用什么修复了。。

网友:
没有工具的话,还真没办法
有工具的话,跑校准看看

网友:
都应该使用什么工具呢?

网友:
数量多的话,用DM的低格试试

网友:
PC3000校准之后可以解决红绿块。但是需要很长时间。一般8到20小时。、
这个要结合维修成本。。我很少跑校准。
直接加P表的话P表容量有限。大量坏道的话。不能解决。

网友:
跑校准是硬盘的王道,但是现在很多的新型硬盘就连UDMA都不支持啊,看样子现在连硬件维修也不容易啊

网友:
WD的盘我正常是重写伺服、低格、清零 L盘有时候做下自校准备 迈拓、希捷的坏道多就直接自校准了

网友:
WD的硬盘 坏道彩道 一般低格就能下去
有时候硬盘再生器 DISKGENIOUS 也可以修复少量彩道

网友:
可以,用FBDISK,不过屏蔽多了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