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

楼主(2012-02-17):
显卡供电正常,但是不显示,请问是哪方面的原因?谢谢!
显卡

网友:
有可能显卡的GPU没有正常工作。工作条件不够!

网友:
可能是显存问题吧

网友:
供电正常,不能代表什么,先接外接

网友:
很多方面哦 ,楼主要说的要详细点啊,太笼统了

网友:
要用代换法,找到是内存还是主板的原因?

网友:
大概是GPU问题了,我有块也是如此,供电都有,就是没显示。老的显卡没资料不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