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屏线是单的还是双的,是几位的?

楼主(2012-02-17):
请问各位哥哥屏怎么看是单的还是双的。还有就是怎么看是几位的。
什么6位屏啥的。都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yzz163 -4 标题不清给你修改

网友:
看屏线啊!!!

网友:
看屏线,或说屏接口上的数据线有几对...

网友:
看驱动板上的屏线接口的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具体说下呗

我也不太懂,我听视频教程说,有些的是如果是10条小线的话就是双8,就是X-2这样算的吧,有些就不懂了

网友:
没有专业的老师呀。大哥们帮帮呀。

网友:
看屏驱动上一排100欧电阻有多少个,4个是单6,5个是单8,8个是双6,10个是双8

网友:
同意八楼的同僚。。。补充一下。。四对就是三组数据一组时钟。。

网友B:
我是这样分的,看屏线,4 6 8 是20针的,5 8 10 是30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分的,看屏线,4 6 8 是20针的,5 8 10 是30针的

详细点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