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201I 不触发

楼主(2012-02-17):
不触发 无待机

网友:
什么都没说,你就叫大家帮你?怎么帮?

网友:
后测公共点无电压,-PW RSHUTDOW N,DISCHARGE不正常,问题在东芝芯片,换完东芝芯片后公共点电压有了,3|5V 电压也出来 ,心想搞好装机,上键盘测试不触发。后测D75下端无电压,更换D75后OK

网友:
IBM 维修关键要分清楚 各个电压的顺序就好修了,但理解起来不是那么好理解的